主机完后接显示器正常

楼主(2009-03-23):
有台阳光家园的显示器,故障是跟主机一起开机到XP滚筒哪里过了后显示黑屏,听声音主机工作正常,能听到进桌面的声音。可是你吧显示器线拔掉开机完后,再接显示线可以正常显示,这是什么回事啊大虾们 ???????????

网友:
这个就是因为你上的分辨率高了,或刷新率高了,开机按F8改过来,或接台支持高分高刷的改过来就完了,要是17的,上不了1024*768       75的那就查S校正电路和24。要是15的上不了那么高的就很正常了!

网友:
这个种情况一般为分辨率上高所致,如果确认辨率是正常的,一般维修S校正电路!

网友:
是17点显示器 进去可以上1024*768  75赫兹,,,顺便问下S校正电路是哪 几个元器件,在哪个位置???

网友:
其实还有可能是显卡电容鼓了。

我是菜鸟。。。。。。。。。仅供参考。。。。。。。。。。

网友:
晕 !!!!不可能的是显卡问题   不是一台电脑是这种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