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盈通G5700花屏,MATS测试结果如下,

楼主(2009-03-23):
一块盈通G5700花屏,显存排列顺序:
正面:   U2          U3
                                  U5
                                  U10
反面:                SU3      SU4
          SU6
          SU8
高手能告诉是哪个颗粒坏了吗?

网友:
本人新手 仅供参考 正反对称的吗? 如果是的话 应该是 6 8 5 10

网友:
楼主说明显存只错3位,你却给出4颗显存,~~~~

这种卡应该也是正反面补位的吧?可以参考那篇《菜鸟修9550》的帖子~~~

网友:
我这有个AGP的5700 我得出的是

网友:
好资料
我全下了

网友:
a14 在正面右边u5下列,a33在正面右边u10下列,a48在正面右边u10上列

网友:
和5200的  排序基本一致

网友:
查U5和SU8的排阻是否有坏的不行先补焊----然后再换

网友(2009-05-06):
MATS   这个软件是免费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