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种芯片定义是相同的吗,可以代换吗?

楼主(2009-03-23):
联想机原装的开机芯片:
winbond
87541vdg/k2 Bs
pc87541-vpc

手上没有华邦牌的,只有最常见的这种:
NA740
pc87541-VPC

请问这两种芯片可以互换吗?有人换过吗?

网友:
机型为联想昭阳E290M
故障为按开关没反应,无短路,开关脚有3.3V电压
已经换了上面的87541

网友:
这大I/O比起南桥来,还是南桥坏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至少先测下IO是否产生了送往南桥的开启信号啊,开关的信号送到IO的第二脚,正常的话,IO的168脚会有一个电压的跳变信号送到南桥。

网友:
应该可以吧。华邦那个应该就是NS的高仿品。

网友:
BIOS也刷过,还是不行,高人帮帮啊~~~~~~~~~~~~

网友:
直接换了个BIOS芯片,自动上电了几次,显示了两次
但开关按键没用,只有1.5V电压
换回winbond 87541 侍机有了0.02。开天脚也有了3.3V 却又不触发了,郁闷~
找了个97551换上,还是不行~
这个芯片通个三个排阻还管着键盘
我的问题是这个键盘芯片是不是一定要用winbond 87541?????

网友:
管脚不一样,尽量别换,不通用,会烧别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