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主板跑6b

楼主(2009-03-23):
我有一块主板能点亮,就是到开机检测内存的地方停住了。换过条子了,也不行。
上检测卡代码,c1,26都过了,跑到6b就停住了,请问大家这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重点检查南桥,明显的外设检测不过

网友:
你先把其它外设的数据线都拔掉看看

网友:
是什么型号的主板,最好上图

网友:
重点检查南桥,明显的外设检测不过
引用 网友A:

外设不过,具体查检南桥的什么地方啊?

网友:
南桥的供电,时钟,各外设总线阻抗,特别是硬盘总线

网友:
是什么型号的主板,最好上图
引用 网友B:

主板是工控机 是专门pos收款机,南桥芯片是via的vt8235
cpu是VIA C3 1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