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7300LE有点小问题

楼主(2009-03-23):
供电管上管击穿,我拆下电感现在后级还是短路,我想知道芯片没坏的可能性有没,到这不会查了

网友:
不知楼主所说的短路,是指用万用表测出的对地阻值是0,还是5-10欧?如果是0是真的短路了,GPU一定挂了,要想确定GPU真的坏否就只有把GPU拿下来,一量就知是否真坏,但如果是5-10欧,还不一定GPU一定挂!

网友:
表是一直的响
显示11

网友:
楼上说的对 如果不是对地为0就不能断定GPU好坏(LE的卡在5---15之间为正常的)
不用拆GPU那么麻烦!
你可以把和12V有关的元件全部测一下,注意跑线路!

网友:
还是基地好
给我希望
这卡说新不新,说旧不旧要是修的好就哦了
我现在的功力只可以把BGA拿下来而装不上,呵呵
我在查查看
表打11是平时就正常的吗?
那得怎么查了??求解!!

网友:
11欧很正常,我想知道你是如何判断上管击穿的?是不是也判断错了?

网友:
把上下管各脚的电压值报上来,可以分析。

网友:
11我还碰到过只有2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建议楼主再用指针式万用表测下,看对地阻值是多少欧!反正我一般怕数字表电池不足有时测的好跑数的,都是再用指针表再测下的!!

网友:
哦            我有几块显卡就是着         着知道了

网友:
0.011是7300le和7300gs、go7300很典型的一个正常值
凭此还不能完全断定gpu坏没坏

网友:
学习了,听你们讲的很全面,来充实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