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标谁会修啊?

楼主(2009-03-23):
双飞燕的有好几个都是移动时不灵敏,左右移动、上下移动都没问题,就是斜着(屏幕对角线这样的)移动时就不怎么灵敏。鼠标动很远,指针才动一点点。

这种帖子不知道发到哪里,别删除啊。

网友:
不知道,乱飞的鼠标好多,没深入研究,毕竟不值钱
我们这边的网吧,论箱子卖,1.5元一个,卖给收破烂的

————————————————————————————
我个人认为好像双飞的(高仿),都是这样的通病,应该是发射管,或者接受管错位,脏了,老化了所致

网友:
接线、按键、滑轮这些硬故障可以搞搞,像我说的这个故障,网上资料说是发射管、光学系统、接收芯片这几个部件,左右、上下移动都正常,斜着动有问题,想着可能是接收芯片的问题吧。

网友:
好象没必要修了吧,用来研究研究,练练手可以

网友:
换个鼠标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