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f4x主板进入XP系统一分钟后黑屏

楼主(2009-03-23):
c.nf4x主板进入XP系统一分钟后黑屏,主板、CPU、电源风扇还在转,请各位高手帮助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先把散热的问题搞好!

网友:
主板散热良好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原因了。

网友:
换了好几块显卡了

网友:
本着先软后硬的方式,先重新装系统看看黑不黑屏。

网友:
用PE来试看,PE也黑那可能是CPU供电有问题

网友:
已经修好了,原来是主板上的电源管理芯片RT9202坏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