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驱动板显示不正常

楼主(2009-03-23):
一台三盟17寸京东方30针双8屏。我改驱动板显示不正常。是不是屏线排得不对呢?

网友:
这个屏是很好点的,一般的驱动板都可以的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驱动板???

网友:
乐华的。小板

网友:
可能你的驱动板程序刷错了

网友:
你的屏线是怎样排得呢?

网友:
用LVDS 2025L 驱动板就可以用。更换了驱动板对应的屏线也要换了。通用驱动板。去市场上买通用屏线一般就能用了。很少要改线。你可以下载PDF看一下。主要看供电线跟地线,其它跳错没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