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最简单的重刷SPD方法

楼主(2009-03-23):
看了很多种大家说的刷新方法,都太麻烦了,我是用好条子带坏条,只是坏条先不插入,只是放在槽内,等自检过了就把SPD那边按下去就行了,,这样相当于只接入了坏条的SPD芯片。我试过,很方便的。
芯片

网友:
只是坏条先不插入,只是放在槽内 ?
这样可以吗

网友:
很危险 容易打火 买个编程器也没多少钱

网友:
呵呵,谢谢版主提醒,不过这办法我用了很多次了,只需把好条插好,坏条放上去,不插下去,等自检一过就把短边(SPD芯片这边)按下去就行了。没坏过。也免去了焊接之苦。

网友:
这样会不会容易造成主板短路。我还是觉得危险性大

网友:
牛人,学习了
不过很危险

网友:
习惯性违章,,

网友:
怕怕。不大敢这样做

网友:
太牛啦 我还是第一次听

网友:
真牛,试试看怎么样,不过我是用编程器写的,

网友: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如果有一天挂了就损失大了。

网友:
真的假的....不是忽悠大伙呢吧..要不然发个图上来瞅瞅...

网友:
高手,忽悠大伙呢吧

网友(2009-04-27):
呵呵,这种方法我也试过,我的做法跟lz差不多,但我是等进入系统后,运行了thaiphoon后才把坏内存 压下去!然后再刷写!

网友:
呵呵,谢谢版主提醒,不过这办法我用了很多次了,只需把好条插好,坏条放上去,不插下去,等自检一过就把短边(SPD芯片这边)按下去就行了。

网友:
LZ的意思是不是先把内存的左边先压下,待过了自检后再压下SPD的一边?

网友:
这样行吗?

网友:
买个编程器也没多少钱,才1百多点。多省事啊

网友(2009-06-06):
这样容易短路,我的方法是等进系统后在两边同时压,之后再刷

网友:
楼主说的对
好条子带坏条,只是坏条先不插入,只是放在槽内,等自检过了就把SPD那边按下去就行了
用软件在系统下刷内存超好用不会烧板子的100%测试过的

网友(2009-07-14):
危险系数8.0  可先用坏板和坏条子多试几下不烧,练好了把握尺寸也是可以的

网友:
这种方法我也试过,我的做法跟lz差不多

网友:
我觉得这样更好,.  找一块内存基板(例如128M的内存现在没什么用了),有的内存基板上同时有大SPD和小SPD脚位的,把内存颗粒去掉,把要刷的SPD芯片焊到这块板上面去,用于热插内存,这样会安全些。对于焊一个SPD简单吧,没风枪的用铬铁都可以搞定。

网友:
试过一次,很不幸,由于过于慌张把内存槽两头的卡爪弄坏了,哭啊。

网友:
楼上的不用哭吧, 换一条内存槽就行,用锡炉就搞定的了.

网友:
好办法,省事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