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不通电

楼主(2009-03-23):
一块845主板不通电,测量1117输入为5V,输出为0V
此主板拿来前,因打雷而造成不加电,拿来修的时候,插上电,1117发烫,断开电源,将网卡芯片拿下,1117恢复正常,并且正常开机进系统.
之后,我拿了一个新的网卡芯片重新装上,又出现同样问题,1117发烫,接着又将这拿下,最后怎么也开不了机,拿下来后1117一直发烫.更换1117还是如此,最后也不知道怎么搞的,搞了近一个多小时,1117又不烫了.但是就是不通电,短接绿线和黑线可以通电,但诊断卡不走码,复位灯常亮.
请问这会是哪些地方有问题?

网友:
打雷而造成不加,1117和电网卡芯片都连接南桥。有可能造成南有坏。

网友:
早知道就加独立网卡的了

网友:
LZ
最好直接换SB

网友:
南桥多半也坏了  不过楼主是什么时候的事啊 打雷 这个季节还不会有雷击网的事吧 呵

网友:
就是前两天的事情,一开始拿来不加电,我就把他的网芯给拿下来就好了!
现在压根就不行了!

网友:
我直接短接绿和黑线可以通电,这样的话南桥也损坏了吗

网友:
怎么样测出南桥是不是好的?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测南桥周围的贴片电容有没短路,短路的话就报废!

网友:
打1117对地阻值,如果对地的话,就是南桥挂了

网友:
真是个很奇怪的问题,绿和黑能强行开机,很有可能是南桥内部开机模块有问题啦。找BGA设备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打主板上贴片电容是否需要将拿下?

网友:
看来楼主还是没明白,不用拿,是直接在板上打电容的对地阻值,还有打USB接口的对地阻值,还有打SB和NB相连的信号线大致上可判断出来问题的所在了。

网友:
鉴于刚开始吹掉网卡能正常开机,装回网卡后又不行,个人认为网卡周围元件还存在有短路现象,致使装上网卡后再次出现短路后损坏其他元件,很大可能为SB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