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PCX7628GT玩家版花屏

楼主(2009-03-23):
此卡是256M/128BIT的,用MATS8测得C41出错,请问高手是哪个显存有问题?显存图片好像看不到,只能用文字描述一下,上边有两颗内存从左到右的序号是:U22  U23。右边两颗内存从上到下的序号是:U20  U21。一共是两颗。见谅

网友:
应该是U23虚焊了!!

网友:
你可以先测U23附近电路然后加焊U23

网友:
先加焊一下,或焊下排阻的方法在重新检测,就确定是那一颗了

网友:
今晚加焊了U23,不过得明天才能上机试了(这是我宿友的显卡,我用的是AGP的).我是用850加焊的,论坛里大侠们老是说用这个加焊很危险,没办法我现在也只有这个.希望不要把问题扩大才好.

网友:
谢谢版主评分,以后会再接再厉!!!   楼主的双敏的卡应该是很好加焊的,板子应该是有铅的,850加焊就行!

网友:
确实是U23虚焊,不过昨天没有加焊膏,用风枪加焊后问题更为严重,连MATS都不能完成,今天看到6楼说是有铅的(无铅的我没有把握),胆子大一点,加了焊膏后再焊,问题解决了。谢谢各位。

网友:
7300gs以上就是无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