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775i945GZ不插CPU就有电压,插上CPU就没有了,

楼主(2009-03-23):
华擎775i945GZ不插CPU就有电压,插上CPU就没有了,请问是什么问题呀,电源芯片是ST L6714

网友:
上CPU后查VID信号,如正常换一下电源IC

网友:
以前碰到过上字具有电压  上U没电压  换个电源IC就好了

网友:
上CPU后查一下VID各引脚,如果正常换供电IC

网友:
换供电ATX看看。

网友:
查VID信号
有I/O
PWM
LGA775
都有接
GA-945的主板I/0和PWM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