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3.3V和5V短路。

楼主(2009-03-23):
电源3.3V和5V短路,请教一下维修思路。

网友:
是同时短路吗??

网友:
恩,测量,同时短路的。

网友:
请指教一下思路啊。高手。

网友:
这两路负载电阻都很小,别误认为是短路了。

网友:
市面上大多数电源3.3v是通过5v转化过来的。检查5v转3.3v的mosfet

网友:
同意楼上BZ的观点`大部份电源3.3V是经由5V转换出来的``检查5V接入的MOSFET

网友:
对的,这两路对地电阻本身就是很小的,不要误判断,
如果两路都短路,那就是那个整流管坏了  它们是共用一个整流管的

网友:
可是蜂鸣档的确已经响了啊。不是短路?

虽然已对比过几个好的电源,电阻是比较小,24左右吧,但是不响的。
这个而且是连绿线都没有5VSB的。

网友:
把负载电阻开路后再看蜂鸣响不响,以免走弯路。

问题很可能就在辅助电源。

网友:
辅助电源,哪些属于易坏元件呢?

网友:
绿线没电压,紫线有没有电压呢?
故障点在辅助电源。

网友:
紫线也是没有5V电压。

网友:
检查5v转3.3v的mosfet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