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vmm2主板,键盘鼠标不能用

楼主(2009-03-23):
今天有一客户拿来一块精英P4VMM2主板,说是键盘鼠标不能用,在别处修过没修好,我心想,小问题,这种问题都没修好呀。量了一量数据线对地阻值,有两个正常,有500多欧,还有两个不正常,一个对地短路,一个只有一百多欧,下排容,一看,以前修过,都被下了。怪事,是不是接口坏了, 拿起热风枪就呼呼的吹下来,量了量,还是一样的,看见上面还有一个排阻,测了测,跟电感都不是通的,奇怪的很,换了一个还是一样,我把电感都下掉,还是一样的。看了看IO是8705的,  这个IO应不管开机键鼠功能的。跑了一下线路,被PCI旁的一电容挡住了,下了电容,再跑,结果,TMD直勾勾的进了VIA的南桥。到此,GAMEOVER,别人说在家就里用的USB的键盘,板子掉电了,不能进行COMS 设置了,不能进行下一步。没招了,不知为什么南桥会局部短路?

网友:
你看看5供电正常吗?有时候USB口坏了,也会引起PS2口不好使的

网友:
测一下USB的值,

网友:
南桥局部短路也正常,南桥烧一个洞的电脑还能正常用呢!usb不能用而已

网友:
楼主,如果问题解决了要上报一下哦,想看看到底是不是OVER了

网友:
南桥为什么局部短路? 因为你不能保证用户不带电插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