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915板北桥掉了电容跑C1 02 03不动

楼主(2009-03-23):
一块915板北桥掉了电容跑C1 02 03不动
开始不过CPU供电不正常。不知何它自己又好了CPU过了各项供电也正常!(回想起来,可能是我上了新的CPU风扇它的座子紧点。个人开始不过CPU可能是CPU座虑焊了,换了个新的风扇座过了CPU了。)不知分析的对不对。不对望前辈们指点下!!
可是过了CPU又不过内存:  跑C1-02-30     不动了。内存供电和时钟等都正常!
想到北桥把散热片去了,看到北桥有一个很小很小的贴片电容不见了。
就去找别的板子上的看看有没有,没有找到,。就在显卡上的GPU上的贴片小电容拆了个上了上去,。可还是03不动/  换了好几个都是一样。。
可悲的是手头上没有编程器///没办法搞BIOS/
前辈们帮忙看看还有哪种情况情会出现跑C1 02 03  。。。。
(会不会真是CPU座虑了)??

网友:
本人压过北桥和U座。/问题老样子/??

网友:
看来又要拼一下了。拿起850吹了/哎//

网友:
打内存AD线

网友:
建议重做CPU座

网友:
LZ
你这个故障应该和哪个掉了的电容关系不大

估计U座或北桥空焊的可能性要大些

网友(2009-06-06):
有时候掉不掉一个电容是无所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