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9液晶,开机用10大分钟就不显示,

楼主(2009-03-23):
联想19液晶,开机用10-30分钟就不显示,电源灯黄色不停的闪,过一闪都不闪了,断电过半个钟,开机又正常,用10-30分钟又不显示了?
不显示

网友:
不显的时候,12V电压成了28V,5V电压成了11V,
怎么没人回答呀?

网友:
是电源板上的稳压电路问题,,我前天遇到一个,,换了一个K431的稳压三极管。目前还好用。

网友:
谢谢,我去试试.

网友:
既然知道电源有问题,所以先要修好电源,保证电源电压输出为正常值

网友:
电源板上的稳压电路问题

网友:
联想19液晶,开机用10-30分钟就不显示,电源灯黄色不停的闪,过一闪都不闪了,断电过半个钟,开机又正常,用10-30分钟又不显示了?
不显的时候,12V电压成了28V,5V电压成了11V,
正常的时候关电源,电源板有响声,是丝丝的声音

网友:
正常的时候关电源,电源板有响声,是丝丝的声音

网友:
电压输出不稳定

网友(2009-06-11):
电源电路有问题,场管有虚焊的和坏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