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寸Dell电源闪十几秒就不亮了.

楼主(2009-03-23):
15寸Dell通电后电源灯一直闪十几秒就断电了,风扇不转,屏幕也没显示.各位同僚,Dell这种问题一般是那里出问题?请高手指点.

网友:
多种DELL机只要供电不正常--比如CPU没得到供电---就会这样,范围太大了,仔细查吧。

网友:
几个灯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