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信号线黑屏,拔掉信号线显示检测信号线

楼主(2009-03-23):
一台19寸普屏液晶显示器,采用的是瀚宇彩晶面板,现在无法正常工作;

接上信号线黑屏,拔掉信号线屏幕显示浮动的检测信号线豆腐块。

接上另一正常的显示器配件,屏幕显示正常,所以排除屏幕部分的故障。

里面详细配件与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62829-1-1.html完全相同,借此页楼主的光了!

请高手耐心解答,谢谢!

附图片。

网友:
因为此屏用于演讲台上的,拆卸了外壳,所以不知道具体品牌!

用办公室去年年初买的瀚视奇HN198D内部配件接面板,一切正常,但驱动板和电源接口不同,所以无法逐一测试,因地理位置偏僻,而此类故障第一次碰到,请高手们指教!

多谢!

网友:
我QQ: 272171555

上午11点-晚上11点均在线,一般为隐身,望高手们不吝赐教!

网友:
这是程序问题,重新写程序

网友:
看这图,就看出了这是一个三星的液晶显示器  是通病

网友:
这个一定是软件问题,有编程器的话,重写程序即可,没有的话只有从网上买写程序的MCU来换即可.

网友:
是程序的问题.三星的都是这样的.

网友:
都是高手啊

网友:
这板子手里有几块呢,现在客户都是不放心,总是要看着你修,你给写个程序,他总认为不值几个钱,所以你收一点钱 他都说贵,你要是给换个通用板,又改线,你收高一点,他认为我们收的费用是合理
  所以这板子  当着客户就是换板,如果几天来取的 就写程序》》》。。。

网友:
回复 网友A:
策略重要,呵呵。商业也象战争,要用心计了!

网友:
哪位兄弟有 HSD190ME12 驱动程序文件,发个给我邮箱wonderfulpxh@126.com,谢谢!

网友:
单看lcd个人觉得像翰视奇的机器,但是电源板和接口板以前没见过,也看不到备件好,所以不敢说。   个人觉得是接口板的问题,以前翰视奇维修站的时候见过这种情况。建议你找找外壳,如果真的是翰视奇的,就报修吧,因为报修3年啊。

网友:
单看lcd个人觉得像翰视奇的机器,但是电源板和接口板以前没见过,也看不到备件好,所以不敢说。   个人觉得是接口板的问题,以前翰视奇维修站的时候见过这种情况。建议你找找外壳,如果真的是翰视奇的,就报修吧,因 ...
引用 网友B:

看那电源板 和  驱动板 还有那电路板下面的铁板子  怎么看都是三星的机器

网友:
谢谢大家的关注及帮助,当初搞会议室演讲台时安装公司拆卸的外壳,早已不知去向,所以同事们也都不知道显示器的牌子,从网上搜索的资料来看,如同大伙说的,是三星的牌子!

网友:
是三星的液晶显示器 MCU

网友:
这是一个通病。先刷MCU不行换就OK了。

网友:
三星的机子MCU就是喜欢这事那事的

网友(2009-06-11):
驱动板和数据线的问题

网友:
是三星的,直接换MCU

网友:
情况都不一样的,不一定都是MCU的问题,我碰到过行场都对地短路,自动休眠!

网友:
三星机子MCU问题多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