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0E用电池开机会重启

楼主(2009-03-23):
R50E用适配器开机运行一切正常,但是用电池开机,用个几分钟就会自动重启 有那个大侠碰到过
电池换过一样 IBM芯片也换过 没进水痕迹 还有可能是那里的问题呢 谢谢了
自动重启

网友:
用电池 看看冲电芯片附近。有没有过温的。电池能开机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电池是每次能开机 但就是每隔几分钟就自动重启 用适配器却正常 充电芯片附近没有过温的 奇怪的问题

网友:
楼主再换块电池试试,说不准电池本身的问题呢

网友:
换过两块电池 还是一样进系统要重启 用适配器就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