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500维修过程

楼主(2009-03-23):
故障现象: 不加电(主板有短路)
维修过程:在板子上开始排,我查待机芯片MAX1615没什么题。查电感电压查到1.25V的电感对地阻值偏低。查高低端管 高端管的阻值低(故障点找到)更换管子以后,阻值正常了。上电刚刚加点突然就掉,再插又有短路出现。测刚刚更换的管子穿了,我吧管子和sc1486its一起更换。上电OK 没有出现问题。下面是故障点的图。

网友:
好贴,有时一个经验可以学习了哈

网友:
经验介绍的很详细多谢分享

网友:
楼主介绍的经验非常好

网友:
新的管子坏了 是换的型号不对?还是 那个IC坏了啊?

网友:
我上次也是换了个LC1486,这个芯片是容遇坏的

网友:
这里的人怎么这么少呀

网友:
我也修过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