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SONY 的显卡ATI9200 有秘诀吗?

楼主(2009-03-23):
SONY VGN-S16C  测试卡代码挡C3 ,电流走到0。49A 黑屏。拆开,用力按住ATI9200 开机,可以看到SONY 的界面,拆下9200 重新植0。6的锡球,做好BGA后,只用一天,又毛病复发,故障依旧,请问各位做这款机器的BGA 有秘诀吗?注 此款板子厚1。2MM

网友:
那板子显卡坏了没法弄。我也是当时可以使,使不了多长时间就回来了返修。所以看到这机器只要是显卡问题就让客户换板子了。板子的面积比较小。芯片都比较集中,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助焊膏我在板子上和刚植好球的ATI 9200上都刷了一薄层,助焊膏是随BGA机带来的日本的,绝对好。但是重做就是不行,其实我在半月前也遇到相同的机子相同的问题,我用相同的解决办法,可是,都是焊好后用力压着ATI9200才能开机。我现在分析有2个原因,不知正确否。
1 可能ATI9200 长期发热,它的焊盘个别的已经氧化。解决:用吸锡线拖干净锡以后,把它的焊盘用金相细砂打一下。
2 ATI9200下面板子有轻微向下鼓包。 解决:用吸锡线把焊盘四周几排吸干净,但焊盘中间的小四方焊盘不用吸锡线,仅用刀头拖干净,这样让焊盘中间锡多,以来较正PCB中间鼓包的问题。
上面是我的设想,下次我遇到就这么实施,这太机器用户急已经取走了,没修好,很遗憾。

网友(2009-04-27):
高手,真是想得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