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150XN03 上部分暗屏

楼主(2009-03-23):
各位兄弟,
手上有台HP的LCD, 上部分1/3暗屏, 自检也一样,用一样的AD板跟屏线接一个好的屏,可以正常显示,确定是屏的问题,加焊了该屏的输入信号接口及屏的主芯片各个引脚还是一样, 屏的型号: INNOLUX BLU MT150XN03.
故障可以看附件里的图, 兄弟们还有招吗?
芯片
暗屏

网友:
屏坏了,修不了的,
图上看 上部1/3是白屏哟 不是你说的暗屏

网友:
你拆下看下吧,这屏分三段,(不知道怎么表达)每段有一个芯片控制,而且线是在屏的玻璃上走的。只能换啦。

网友:
楼上已经说的很清楚了,这屏已经报废了,

网友:
那一片自检是白屏,接上主机就黑的了,呵呵, 谢谢楼上的两位兄弟!

网友:
这是液晶屏的典型故障!一般:释码IC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应该是报废了把

网友:
屏坏了。当时在翰视奇的时候,这种故障只能回厂家修。据说是重新焊接驱动板,可每次维修回来都是新屏,也懒得问。个人觉得没必要修了。

网友:
恩,屏的问题,扔了——除了那些专修屏的高手外!

网友:
在屏的上方有一块电路板,上面有一个主芯片,先把它换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