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1250M的引脚定义

楼主(2009-03-23):
在内存附近的一个芯片,查了查,是场效应管,不过不知道脚位,各位有图吗?给一个,谢谢!

网友:
这不是个场管吧。这是一个8脚的内存供电芯片,其中1,5,6,7,8为供电脚,2为地线,3的基准电压脚,4为电压输出脚。一般用在P4的内存电路中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1250m可以用RT9173代替我刚试了

网友:
1250m不能和RT9173代.不知道楼上的是怎么换成功的.

网友(2009-08-20):
请问有没有详细一些的说明呀,比如1250M电路图,它输入的是多少电压,输出?

网友:
1250M是给内存终结电路提供上拉电位的IC,其中,5678为3.3,由ATX1PIN输入,1脚为2.6V,为内存供电场管输入,就是内存供电电压,3脚为1.3v基准电压,4脚为内存终结上拉电压,也是1.3V。
以上数据为昂达P4PE2主板实测数据。刚才我测了,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2009-10-26):
六楼的兄弟说的是正确的。今天刚好修到一块这种供电方式的主板,看论坛上没有1250的PDF,就在网上找了一下,很难找,但还是找到了,给有需要的朋友吧。我看了一下,跟RT9173很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