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小问题

楼主(2009-03-23):
我朋友那有几台 老IBM 390X的本子,能开机屏是好的14.1的不知道什么接口的,300块钱一台拿下值不值?

网友:
谁能告诉我啊 这种本子的屏能换在T3以上的本子吗

网友:
不可以换在T3上,没记错的话这屏接口是14针的,屏框要是带亮度调节的那是假彩屏。
至于300收值不值要看你那的市场行情了,还有你怎么报。这本配件超不好找。
要是我就看内存128的SD,PC100的条子不好找,硬盘估计是厚的那种1.8,6G往下只能测个机器用,整机收50 可以了。

网友:
我倒,50块都得杀了我,能点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