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花屏,。。。。

楼主(2009-03-23):
9000的显卡,换了好几个,还是一样的花,是竖条,几乎看不到图像,后来北桥也换了,郁闷,望高手指教,周边的小东东也换过了
显卡

网友:
是不好是屏问题哦

网友:
张定文
内接外接都一样的花

网友:
供电呢?查显卡的供电和显存部分吧

网友:
换换显存吧,如果还不好的话,看看显存和显卡间的线吧

网友:
换了显卡还是一样的花 直接换板把 我也碰到过 换了还是一样 直接跟客户说换板把

网友:
刷BIOS应该能好 但前提是 你换的显卡要确定是好的而且你要做好

网友:
BIOS刷过,显卡的话,先后换过三个都一样

网友:
换过显卡后,要用洗板水清洗显卡周围的焊油等杂质再是一下

网友:
今天也接了个DELL600的 也是和你说的一样 外切全身竖线 图像看不到 直接吹下来 重植做上去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