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无线有线上网掉线死机维修

楼主(2009-03-23):
今客户送T42机子送修,无线或者有线上网10-30小时左右就掉线,或者死机,小红帽和触摸板有时候有用有时候没有用,拆机看,南桥被做过的,根据经验我也重新做了下南桥,发现一个样子,查线路没有问题,头疼的时候,突然想到了内存SPD的兼容问题,换一根后,搞定,正常上网半天都没有问题。有线无线一切正常。键盘和小红帽是南桥问题,换后解决。但没有想到的内存的兼容问题也会有这个现象。用编程器烧录SPD,上机一切正常。

网友:
高手,这都能想到,不过时机应该怀疑内存的问题

网友:
请问不同工作频率的类存能刷SPD成相同的吗?

网友:
新人有学了一招呀/

网友:
请交高手,SPD 是指的什么呀???

网友:
学习过了,多谢各位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