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500 CPU85度

楼主(2009-03-23):
症状是一开机风扇就狂转,BIOS里显示温度85度,进入系统显示频率597,用软件检测温度始终在85度,风扇始终不停,系统运行很慢,进BIOS里关降频无效。请问是什么原因。
cpu

网友:
供电电压不正常吧?要么就是超频了,要么就是供电电压偏高。另一个原因就是CPU不良了,本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