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848PE-RZ烦死人的开机电路,有没有通病?

楼主(2009-03-24):
GA-8I848PE-RZ开机电路有问题,跑不出来,大家帮看一还有哪可能坏,这块板,触发后短接触发排针关不了机,于是直接关电源,重新触发有时能开有时不能开,I/O是IT8712F-A的,主板,20PIN和4PIN都无短路,南桥有3.3/1.5SB电压,开关针有5V电压,晶振两脚对地阻值708,电压,0.18V,0.44V,CMOS帽2.8V电压,I/O76脚经过一个小三级管到14脚,此管已换过故障依旧,I/O 67.75.76无电压,I/O换过两个还是一样没头绪了...

网友:
I/O要换成IT8712F-A  后面是GB的才是技嘉专用IO

网友:
另外技嘉的开机电路供电的小六脚管要特别注意一下,还有内存部分供电也要检查一下,

网友:
I/O后面有N15L01GB应该可以,小六管没有,有小三管

网友:
I/O 67.75.76无电压
南桥待机电压正常的话 要考虑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2009-10-23):
南桥坏     io
都换了还不行    南桥坏

网友:
这个板直接干南桥就好  ;

网友:
注意IO的型号,第二行有个GB

网友:
我也修过几块这个板子,一个是不跑CPU无复位,换了个门电路,一路跑到显示,但过会就报内存,反反复复。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2010-03-16):
如果像楼上说的换错IO了,那应该直接不通电才是,我估计还有其他的问题。从南桥那边入手试一试。

网友:
排针电压多少啊   有电压的话  到io是否可以拉低啊  在一个GB得io加电脚和不带GB的8712好像不一样啊

网友:
有时能开有时不开,你换晶振试了没有啊,如果晶振换了 还不行那很可能时南桥了,技嘉的板比较喜欢烧南桥

网友:
南桥问题。实时晶振没起振!用示波器测!

网友:
这种故障大多是南桥。

网友(2010-04-20):
我也遇到了类似问题

网友:
IT8712F-A GB 注意GB

网友:
这种I/O  还要注意一下 Ichinafix  和 别的Gchinafix  Hchinafix不能换这用的

网友:
IO有工作电压吗?2脚和35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