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台热风焊台,安泰信AT852D和8300哪个好?

楼主(2009-03-24):
本人想买台热风焊台,主要用于主板的维修,网上找了很长时间,通过对比分析,觉得安泰信AT852D和8205较好,但852D只有280W,会不会功率太小,风机23L/MIN,是不是风量也小,不好用啊,而8205功率1200W,风量400L/min,与852D参数相差很大,不知哪好?用过的给个建议吧

网友:
我买的就是852D的。个人感觉还蛮好的。除了声音有点大。嘿嘿。其他不错。

网友:
标题应是8205,没人给意见?用高迪\塞克怎样?

网友:
AT852D这种比较合适修主板

网友:
除安泰、快克以外的产品不用考虑了
852D火力比较猛,拿东西快的同时,糊也很快
8205比较柔风,拿东西慢些,也不容易吹糊

网友:
真的只有用安泰、快克吗

网友:
今天买了个安泰信AT8305的风枪.感觉还可以,不过焊接时间要比普通风枪长些.可能是温度比较准确吧,焊3055要30秒,280度3档风.

网友:
我买的是是基地里的852D,用着还不错 。

网友:
俺也弄了基地的AT852D。用着还行。火力不小

网友:
我的安泰信8300用了四年了,效果很好.AT852的没有用过.不过我觉得功率有些不足.

网友:
8205修主板太慢,不做南桥的话,还是用AT852D快多了!

网友(2009-05-24):
修主板的话852d 是最佳的选择! 虽然功率小。但是热量集中。你用起来就知道了。

网友:
用8300的拆焊大芯片更安全点。一般还是852更实用更快速。你不做BGA还是买852

网友(2009-06-27):
说实话.我是一名业余电子爱好者,我一直都用的是45元的塑料焊枪700W。现在用它换过IO,补焊过NF4的桥、换过内存颗粒、这么说吧、除了没用它换过BGA,什么都做过了。现在做梦都想要一套热风拆焊台。

网友:
想买858D热风拆焊台

网友A:
我也想买~不知用哪个好~~~平时搞主板~显示器~~~还有手机

网友B:
我用高迪的952 ~
還不錯用 ~ 拔東西也很快 ~

网友:
不知大家为什么这么比啊?它们本身就是各有所长,适用范围也不一样,本身就不应当比的,AT8025主要用于大面积的IC拆焊,就是买它时有的风头都很大的,拆MOS管一类的芯片,慢死你.852D就是拆小东西用的,拆大的IC也不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