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10 不触发

楼主(2009-03-24):
昨天接一个DELL D610的本
故障是不触发
测量 南桥晶振 IO晶振 开关 的电压 有时候有 有时候没有 公共点的电压有
不知道这个主板待机电压是从哪出来的?要是能有个开机的电路图就好了
不知道哪位兄弟曾经修到过类似的故障?

网友:
不触发的原因很多  先查3V 5V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关注中.我也遇到两个``

网友:
这个机器我没有修过,找了一张图纸JM5分析一下。希望各位更正:
1.如果保护隔离和电源电池选择电路没有问题的话电源电压会转化为一个PWR_SRC电压,这个电压就是整个主板的主供电,PWR_SRC没有的话请查以上电路。
2.PWR_SRC通过U38 MAX1615转换得一个稳定的3.3V电压+RTC_PWR3_3V,此电压通过一个二极管D21转化为VCCRTC,VCCRTC作为开关的上拉电压,为开关信号提供驱动。
3.当max1999接上PWR_SRC后内部LDO就会从18PIN,25PIN分别产生+5VALW,+3VALW电压作为待机电压。
4.IO这几个信号必须为高电平:ACAV_IN、LCD_CL#_SIO。IO电压条件正常。此时当开机信号送到IO后,IO会送出PWRBTN#到南桥。
5.南桥电压条件,晶振正常会送出信号至IO,IO发出信号开启各电压,触发结束。

网友:
谢谢您啊 分析的太好了 我也下载了图纸 没看懂  回去我再去研究一下
这个本现在还在我手里
有好消息告诉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