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示请检查电源和监视电缆 是哪的问题?

楼主(2009-03-24):
刚接到个显示器,不插显卡接口就提示请检查电源和监视电缆,插上显卡,显示器就自动关机了,
请高手帮帮忙 这是哪的问题啊?
摆脱说的详细点把 谢谢大家了 ,小弟在线等!
显卡

网友:
请检查分辩率我刷新率!或S校正电路!

网友:
是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显示器,是液晶还是CRT.大家什么都不知道怎么帮你。

网友:
S校正电路在哪片 是不是这的问题啊

网友:
是CRT吧,插上VGA接口,就自动关机,好像这种情况很少见,一般是接上后无显示.
如果接上后就关机,那也要查一下VGA接口,看能不能是这里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