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正常CPU不工作

楼主(2009-03-24):
上了假负载,测了CPU的主供电,内、外核电压,都正常,还打了CPU数据、地址线对地阻值也是正常的(注:CPU座没有空焊,CPU也是好的),BIOS程序也刷过了,有时钟复位信号,就是CPU不工作开机就显示00。麻烦哪位高手能够指点下,谢谢!

网友:
是什么芯片组的主板,不同芯片组的主板问题都不同。主板的其它供电正常吗,北桥有没有虚焊。

网友:
1.南侨工作是否正常电压 时钟 复位
2.bios 电压是否正常 是否有被cpu选择

网友:
换个IO,拆掉串口芯片,声卡,网卡,压桥点复位看是否虚焊

网友:
CPU PG信号测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