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24):
7N80C能不能用K2645代用

网友:
K2645 600v 9a 50w
7N80C 800v 7a 198w

网友:
可以代用(7n80c是800V/6.6A K2645是600V/9A)

网友:
用7N60代换应该可以的.

网友:
2楼说的参数是对的,同时两管的封装也不一样,另外两者功率相差太大,
这也要看你用在什么地方,两个都可以用做电源管,所以你看你的电源输出功率有多大吧

网友:
呵呵!如果是用于液晶显示器的电源,是完全可以代的。

网友:
7N80C能代换K2645 K2645不能代换7N80C

网友:
可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