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PU内部短路引起的主板故障

楼主(2009-03-24):
故障现象:主板能点亮,在COMS里键盘能用,系统进到桌面时(有时能进,有时不能),键盘鼠标都不能用,USB也不能用,IO有点烫(比正常温度高一点)。
主板是杂牌的865主板,在用一块内部短路的CPU(过后才知道)时烧了一个管,位置在CPU座和内存条之间,这个管中间烧凸起了一块,管上标的是D?703,中间那个?号因为烧了看不清了,现在带电测得这个管D极为3.34V,G极和S极为2.54V,请问这个管能用什么管代换?用了3055代换,测得三个极都是3.34V。
请问各位大虾,这块板还有可能是其他地方的原因么,该如何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