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815

楼主(2009-03-24):
我这有块815的主板。它必须碰下晶振才能开机,插上检测卡它不检测CPU。我看它的晶振上什么字也没写,我没有找到这样的晶振,随便找了个换上去,还是要碰晶振,谐振电容我也一起换了,怎么不行。是不是必须找一样的晶振?

网友:
晶振必须原值代换,如果找不到的话,闹钟里面的晶振也是32.768kHZ,可以用它来代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