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0主板开机不显

楼主(2009-03-24):
一块SIS630主板开机不亮,测试卡只显“FF”,用CPU假负载测得供电正常,有复位电压跳变,测BIOS芯片22脚无跳变电压,23脚有5V,我刚自学维修,不懂问题出在哪里,请高手们指点,谢谢!!!

网友:
810,815的主板,不开机换电池,开机除尘,找跳线,调CPU频率,其它坏的很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池电压2。8V,板很干净,CMOS跳线也没错呀~~

网友:
碰碰晶振有可能跑码。

网友:
北桥不良了的可能性大,CPU 电压正常,北桥虚焊.

网友:
我测了片正常的845主板,BIOS芯片22脚也没有选片信号请问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