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第9针对地有80欧电阻

楼主(2009-03-24):
PWRON上没有5VSB 跑电路
ATX第9针对地有80欧电阻 正常吗?
怎么查?

网友:
请问atx本身是正常的吗 各电压输出是否正常

网友:
是主板上的接口
我在修主板

网友:
不好意思,能够看出来再修主板
只是不解的是 POWERON 是指的哪里?触发排针?如果是,他与5VSB又有什么关系?

网友:
触发排针 要有5VSB啊
要不然怎么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