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3 开机报2010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9-03-24):
IBMt43 开机报2010错,是什么问题?
问题

网友:
老大是硬盘不匹配,不是原装硬盘,可以按ESC跳过。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就要刷低版本的BIOS了。最好是将就用

网友:
楼上正解。就是硬盘报错

网友:
硬盘报错 啊

网友:
刷硬盘微码。。。

网友:
是的 可以破掉的

网友:
我这里也是有T43报这个错误,不在意开机时滴两声就无所谓,如果很在意就要破解

网友:
使用非原装硬盘都是这个问题的。自己刷固件就可以了

网友:
刷微码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刷硬盘微码或者降BIOS版本,都有下载的

网友:
刷t43 1.02板的bios就可以了

网友:
硬盘报错呀

网友:
先研究研究,同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