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153V问题

楼主(2009-03-24):
前天送修一台三星153V液晶显示器,故障现象为冷机开机后能正常用5-10分钟,然后屏一会黑一会儿亮,时间越长黑屏的频率增高,再关机开机也是如此,在黑屏的过程中指示灯没变化。拆开后测试灯管正常,因觉得麻烦还没有改高压板,补焊一些关键点后故障也没改变。在测量各路电压时发现开关信号电压在黑屏时为0,亮时2。5V。因为在以前维修中感觉即使灯没亮黑屏时开关电压应该不会跳变,如此我的这个机器是否为主控问题(MCU坏了)?
请高手解答一下,呵呵。

网友:
你都检查了哪些地方的?你说的关键点是哪些?开关稳压电源有没有查?有没有拆机点着试?个人觉得是电路中的某个元件软击穿吧,你冷机能开,热机不行。有没有嚣叫声?

网友:
在测量各路电压时发现开关信号电压在黑屏时为0,亮时2。5V。
所以你说换高压板 那好像就不对了
MCU的可能性很大 了包括程序部分

网友:
问题已解决,感谢各位关心,确实是MCU坏,换后已稳定运行两天。

网友:
三星液晶好多都是MUC的程序有问题,一般是怀疑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