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nc302 30寸液晶电视问题

楼主(2009-03-24):
早上第一次开机要开关几次才能开机正常/之前几次是有声无光
之后开机正常
但是每次开机几分钟后会出现图的问题
请各位指教谢谢
问题

网友:
查电源部分 特别是电容质量下降可能会导致这种情况

网友:
维修公司
我是新入行请指教怎么查

网友:
先查一下,早上第一次开机时 各路的电压 对比一下正常时的各路电压 看有什么区别

网友:
电源问题,吧电容换了

网友:
排线接触不好

网友:
电源板的问题,估计不太好修,用通用板换一下试试,我修过康佳42的,就是这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