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17寸花屏基本全白主要检查哪个部位

楼主(2009-03-24):
菜鸟求帮助,我有一台NEC17寸的F17R1A,花屏基本全白(见图),屏是三星LMT1720EU-LO2,开机5秒钟白屏变待机全黑,检查驱动板有信号输出,屏主板保险没烧,开机时有5V3V电压到屏主板,是不是主控芯片坏了?芯片是LRE031210的,能修好否? 主要检查哪个部位??请各位大侠指点迷津,谢谢了

网友:
屏主板图片没有拍下来,可惜

网友:
屏和驱动板都有可能,但从图像看,驱动板的可能会大一些

网友:
5秒内正常吗?不好说,有时候接口板,有时候电源。以前见过这种问题,不过仔细想想好像什么都换过。

网友:
手上没有通用驱动板,曾拿过给别人检查,检查驱动板有信号输出.
屏线我看可,应该没问题,电源板有5V和3.3V电压输出到驱动板,难道是电源板问题??真不知道从那入手了有请指教

网友:
5秒内如上图的白屏,过后成保护黑屏状,指示灯由绿变橙黄色,有何良方??

网友:
根据你的描述应该是驱动板坏.....如果有信号的话

网友:
换驱动看看吗......不行屏换了

网友:
换屏就大单了,如果是屏的话,怎么才能救活?难道真的是屏的主控芯片玩完了??芯片是LRE031210倒是不贵,淘宝才20元,确定是的话就换掉它,我菜无法判断

网友:
你那是LVDS的屏,先用万能驱动板试一下屏?这百分之九十是屏故障!我能修好!

网友:
可能是屏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机时5秒内如上图的白屏,过后成保护黑屏状,指示灯由绿变橙黄色 如上图的白屏时有5V,3V电压到屏主板,过后成保护黑屏状,电压为0,,维修主要往哪个地方(元件)检查??

网友:
我觉得是驱动板的问题,屏不是没有坏的可能,只是很小,电源板电压有可能是因为驱动板关闭了造成的。

网友:
最好换通用套件板确定一下,我认为屏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看来会修屏的高手都是不说话的,同时也看出来了,液晶维修真正会修屏电路的还是少之又少。。。。
希望有高手出来做下详细的说明维修过程。。。

网友:
赞同楼上说法

网友:
换屏就大单了,如果是屏的话,怎么才能救活?难道真的是屏的主控芯片玩完了??芯片是LRE031210倒是不贵,淘宝才20元,确定是的话就换掉它,我菜无法判断
引用 网友B:

维修有时候是要点成本代价的,如果判断错误了,那就要承担库存风险了。如果不冒这风险那就连修好的机会都没有了。
建议您还是先点屏试试,确定是屏问题还是其它问题,如果屏点亮了那就好办多了。

网友:
今天点屏,天啊,真的是屏坏了,房楼偏遇连夜雨,一不注意又被螺丝在屏中央压出一个筷子头的黑斑,诶,衰..........
有谁友情赠送块屏的主控芯片?型号LRE031210,拆机的也可以,以安慰我颓废的心情,谢谢了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我感觉。因为供电你都有了。5V和3.3V 这已经有可以让驱动板工作的条件了。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我感觉。因为供电你都有了。5V和3.3V 这已经有可以让驱动板工作的条件了。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我用通用驱动板点屏出来的还是如图的白屏,应该是屏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