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快联想板子不进系统

楼主(2009-03-24):
l-i848q  这个板子,就 是刚到启动项那快,然后提示什么什么escd,然后就 不动了。不管是先从光驱还是 硬盘启动都是这

网友:
换硬盘,换硬装系统,换内存,低格重新分区,一个一个试

网友:
你放一张系统盘进去  看显示器可以看到 内容不  可以看到 应该是数据线 和硬盘问题

网友:
主要检查一下硬盘是否有坏道,最好是从新分区格式化

网友:
都不对  什么都不插也是那 就光点一块板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