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CMOS不保存

楼主(2009-03-24):
一片ASUS的845板 和intel865 都是CMOS不保存, 周边电路上的贴片都更换过,剩下一个3只腿的型号为L43 不知道是什么,谁能告诉我这个元件是3极管吗?
这个L43直接跟电池正极相连接

网友:
没说明白。刷BIOS,换电池座子和电池座子旁的贴片电容!

网友:
换电池座子或加焊座子,呵呵,可能会得到以外的收获,应为我经常遇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加焊或换座子,一般都解决了

网友:
更换一块新电池,再开机设置保存.完了后关机,再开机,看能否保存,不保存的话,再维修主板相关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