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新手学习工具套?

楼主(2009-03-24):
小弟新手学习,已经开着耗材店和维护了几家网吧,有些废板、废卡想自学芯片级维修。所谓“欲善其功 先利其器”,所以小弟想在基地购买一套维修设备,包括螺丝刀等等等等……(很惭愧,我的店子居然只有一把十字、一字双用螺丝刀,什么工具都用别人网吧的) 请各位大大帮忙看看还缺些什么,小弟这里地缘偏僻所以一定要全。
商品名称                  数量        单价                   金额
安泰信936恒温电焊台        1        165                165
安泰信AT852D热风拨焊台        280                280
胜利VC890D数字万用表        260                80
27件套打阻值卡+775带灯测试座                        170
计算机主板维修实用技术        45                45
K牌761-31件套螺丝批         40                40                                    PPD大焊宝(满盒装)        1        25                25
PT091主板诊断卡        1        35                35
936马蹄头烙铁头        1        15                15
友邦0.8焊锡丝        1        65                65
478带灯测试座        1        45                45
AM2带灯测试座        1        45                45
ATX电源测试仪        1        45                40
防静电镊子尖        1        10                10
辅助作业工具        1        15                15
手持式放大镜        1        10                15
菲力格元件盒        1        10                10
PPD松香水瓶        1        3                10
ZD吸锡器                   1        18                20
酒精瓶                   1        10                10

合计:                                1190

请各位大大过目

网友:
0.5锡球(5W)颗粒        1        25                25
0.6锡球(5W)颗粒         1        25                25
----------------------------------------------------------------------
你不做BGA买锡珠没用处,做BGA要买的东西还不少呢!建议刚开始不要买做BGA的东西。了解以后再买。

网友:
0.5锡球(5W)颗粒        1        25                25
0.6锡球(5W)颗粒         1        25                25
------------------------------------------------------- ...
引用 网友A:

谢谢先生指教,我剔去这两项了

网友:
BGA有没  ???
引用 网友B:

BGA是什么我还不懂……

网友:
买 够 2000吧,送VIP

网友:
不要为买够2000而买2000,等了解了需要什么估计怎么着也会买超过2000.新手要逐步了解逐步买的。

希望新手买到手的工具能用上并用好。

建议买点常用元件,比如电容,常用芯片,MOS管。因为光有工具就像你买了个锅,总要有米下锅才能做出饭来。

网友:
不要为买够2000而买2000,等了解了需要什么估计怎么着也会买超过2000.新手要逐步了解逐步买的。

希望新手买到手的工具能用上并用好。

建议买点常用元件,比如电容,常用芯片,MOS管。因为光有工具就像你买了个 ...
引用 网友A:

对啊、对啊,请问买些什么才合适呢?什么型号比较常用的,最好基地上的,一起发货,O(∩_∩)O~
还麻烦做着的朋友帮忙列个小清单

网友:
少了个助焊剂,因为新手嘛`焊接手艺肯定没到家,因此就要借助焊剂了,
常用的电容可以找你手头上的主板对比一下哪个参数的出现的多,一般有6.3V 1000uf 1500uf 16V  3300uf 470uf等等,MOS管呢,一般配些3055 60N03之类的,IO那些就比较难定位要哪种了...

网友:
少了个助焊剂,因为新手嘛`焊接手艺肯定没到家,因此就要借助焊剂了,
常用的电容可以找你手头上的主板对比一下哪个参数的出现的多,一般有6.3V 1000uf 1500uf 16V  3300uf 470uf等等,MOS管呢,一般配些3055 60N03之类的 ...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上指教哈,助焊剂、MOS管、电容

网友:
楼上要买的跟我差不多,不过我有表了,省了一个项目了,另外我想逐步的添置东西,不会像楼上的一样一起配齐!
今天看了恒温电烙铁,安泰信936A|AT936A高级电焊台  260。00
                    安泰信AT969A电焊台             190。00
不知产品是怎么编号的?969大于936,应该969的开发后于936,但936的售价却比969的要高,哪方面优于969呢?

网友:
我也是新手
也想买一套

网友:
工具要有。零件也要齐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