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mac地址

楼主(2009-03-24):
谁有华擎 775v88的MAC地址码   发个谢谢  急用     急用   急用

网友:
每台电脑的MAC地址都不一样的,如果你要自定义MAC地址的话,可以按照以下操作:
本地连接--常规--配置--高级--network address,然后在右边填入MAC地址就地,注意中间不用“-”,如:
00742598E4FA

网友(2009-04-27):
这个方法对我的 主板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