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 M170EG01白屏的通病

楼主(2009-03-24):
AU M170EG01白屏的通病
保险烧掉,测试DC - DC 电路的12V左右的电压对地短路
一般为C102对地短路.
也修到过是其它几个大点的贴片电容其中的一个对地短路.
通病

网友:
C102是屏电路上的元件吗??

网友:
对啊,没有说清楚

网友:
C102是屏电路上的元件

网友:
知道屏没有短路时也白屏,是什么问题呢?而且屏上的电压也有,如12V ,5V, 3.3V 1.8V 21V -9V都有但就是白屏?????该如何查。。。。。。

网友(2009-06-24):
没有下文了吗?LZ

网友:
今天刚刚修了一台这样的机器,开始时保险断了,但没有发现有短路的地方,后来换上了一个保险后,发现c102短路了,换上一个新的电容后还是白屏,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2009-09-12):
液晶屏的维修时个难点,主要是受设备和配件的限制影响,期待论坛能开个专栏出来,这个方面的技术资料太奇缺了。

网友:
是呀,屏电路的资料也很少

网友:
w我的AU M170EG01没找到C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