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威主板维修一例

楼主(2009-03-24):
最近在仓库里老大说,有一台电脑坏啦!我过去看一下,无法开机,也就是没能加电。

折下机箱,原来是一精威杂板。先COMS清零没用后,把板折了下来。拿到机房,插上ATX再试,

也不能开机啦。怀凝是元器件短路!不管这个凝虑是不是,安全起见,先对ATX对地打阻再说!

经过一翻测试,没短路啦。再插上ATX试机。哦!-^-,可以开机啦。只是诊断卡显:00。原来是4Pin没有插,

关机,当插上4Pin后,再次开机

Over! 不过问题可能就是这里啦,CPU及其供电电路短路,则引起ATX保护。用表表测4Pin 12V果然对地短了。

师傅说先把滤波电容一个一个取掉依次试机,(当然取了这几个电容,才好取场管).....问题依旧。

怀凝是上管击穿,把所有上管取掉后,问题依旧。师傅看见说:这不符维修法则啊,人家上下两管依依折。

师傅再让我把所有下管折了试试。据CPU供电电路原理分析,我想这个时候再也没有必要折下管啦。(注,即使是下管

击穿,

上管完好,也不会引起4Pin 12V短路的)猜测4Pin 12V有其它元器件借用之,而该器件短露了?为了证明这个问题,

得把滤波电感折掉,看下是4Pin 到上管间问题,还是猜测对了。当把滤波电感折后,哦!没短路了。现在重点查看下

是4Pin 到上管间,发现4个上管D极都接了个贴片电容,起滤波作用。取下第一个上管滤波电容,问题依旧,

继续折第二个上管D极的滤波电容时,哦!4Pin 12V不短路啦。将所有折下的元器件(最后折的上管D极的滤波电容找

不到替代,故不装也可)试机20分钟,问题解决。

网友:
我怎么就是看不明白你怎么修好的呢?我果然是语文不好啊!

网友:
语文 确实不好~~~~头都看晕了~~~~~

网友:
师傅说先把滤波电容一个一个取掉依次试机,(当然取了这几个电容,才好取场管).....问题依旧。

怀凝是上管击穿,把所有上管取掉后,问题依旧。师傅看见说:这不符维修法则啊,人家上下两管依依折。

师傅再让我把所有下管折了试试。据CPU供电电路原理分析,我想这个时候再也没有必要折下管啦。

看来你比你师傅还强一点啦

网友:
师傅们只凭经验来修,我们初学者,很重视理论的。当然我们有一定的维修经验后,像那那样去修就不行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把最后折的,那个上管滤波电容折了就不短路了。我在文章没有说明波电容击穿。其实,我用表表两笔测电容两端是通的。说明击穿啦。就是把那个电容折了就不短路了啊,就好了哟!

网友(2009-09-05):
CPU供电故障,知道原理还是好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难看出楼主是个逻辑思维很强的人!!!!这话要让您说的话肯定有如滔滔江水了

网友:
没看懂  是电容短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