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C电源能长时间短接绿线工作吗?

楼主(2009-03-24):
如题:PC电源能长时间短接绿线工作吗?朋友试音响需要12V电源,想用PC电源替代,能不能直接短接绿线让电源作稳压电源用?
电源

网友:
应该没问题 我们部门用塔灯没电源 就用400W电源短接的上的 都一年多了 没问题

网友:
没问题的,我公司有个服务器,原来用的是老AT电源,后来电源坏了,我就用个ATX电源,短接绿黑线用,到现在都四年了,还在工作。

网友:
可以的,它其实就是一个信号线

网友:
没问题,我也是用旧电源供电给CDROM听歌的!

网友:
也许可能的啊 ,要看你接电器的负载都多大了,要是功率太大的话就是不可以的,像我们这种开关电源都是有过载保护和短路保护啊~!功率太大的话电源会自我保护的~!

网友:
多谢多谢,其实我是怕绿线短接烧掉。

网友:
懂这个原理就不怕了。

网友:
不怕,如果有短路,保护电路回自动把电源管理芯片4PIN拉高,就算你短接绿线,管理芯片的4脚也是高电平的.

网友:
接绿线和黑线是不会有问题的,放心吧

网友:
呵呵。。我一直都是用绿线短接修机子,没问题的,放心用吧。(我直接加上了个开关)

网友:
这个本来就是它的工作方法吖,就算主板也是利用它的这个原理吖..

网友:
可以,它是短接,不是短路。两个概念。

网友:
可以啊 没问题的 我经常用这种方式试主板的呢

网友:
我的老款路由器RL-410变压器坏了,找不到5V1A的,结果用ATX电源供电(5V输出有十几安,足够了)

网友:
绝对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