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通电几秒后断电

楼主(2009-03-24):
ASUS Z99T 通电几秒后断电 电流到0.79   这种情况无思路 请各位指教

网友:
显卡或北桥查一下!!!!!

网友:
AMD的座子很容易坏  看情况像座子坏了 压紧试试 ,不建议下手做桥

网友:
波波说的没错

网友(2009-04-29):
應該是BIOS的問題,斷電的情況多是BIOS,刷一下就OK啦``

网友:
华硕的笔记本显卡坏了会掉电的,建议加焊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