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蒙600W ATX电源请教(续)

楼主(2009-03-24):
大虾们好!小弟好久没来上网了!好不容易搞点图片!就是关于这电源吧+5VSB输出一点电压都没有!不知道从哪里下手~请大虾指教

网友:
图4上的两个都换了 就是还是一点电压都没有跟没插电源一样!不知道哪位大虾能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
这是2A265的结构图,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检测这个电源楼主可以按这个步骤:
1、300V直流高压是不是正常;
2、2A265的启动电阻和启动电容是否正常;
3、2A265芯片是否损坏;
4、2A265的软启动电容是否漏电严重;
5、限流电阻阻止是否变大;
6、输出整流二极管是否击穿;
7、输出滤波电路(包括滤波电容、滤波电感和负载电阻)是否损坏;
8、反馈光藕是否损坏。
以上都检查了,就应该找到问题了。

网友:
你先测量电源IC上的各脚电压,通过其各脚的电压值 可能会发现问题

网友:
学习了。。。。。。。

王大修 -10 基地严禁灌水,下次严惩! 参照: http:/

网友:
英飞凌公司的ICE2A265,双列直插8脚封装。与2A365可以互换。工作电压最高650V,电流2A,输出功率32-52W,震荡频率100K赫兹,内部集成有高压场效应功率开关管、振荡电路、脉宽调制电路,软启动控制电路等。具有完善的过压、过载过流、欠压、过热关闭保护和欠压锁定、自动重启动及低功耗待机等功能。

网友:
在英飞凌公司站点的到的2A265芯片的PDF文件,希望能给你带来些帮助!

网友:
2A165/2A265/2A365电路的应用图,可以参照分析一下!

先科AEP-815B型DVD机电源电路采用新型的单片开关电源集成电路ICE—zAl65(该集成电路内置场效应开关管和各种完整的保护电路),使得该电源电路简单、输入电压适应范围宽、输出电压稳定可靠。本人查阅相关资料,并对照先科AFE-815B型DVD机的电源实物,绘制出如图1所示的电路图,供广大的维修同行参考。
    一、开关电源工作原理
    1.电源输入部分
    该电源电路中的Cl、L1、C2构成了一个共模滤波器,其作用是:抵制电网上来的电磁干扰,同时还对开关电源电路本身工作时产生的电磁干扰有抵制作用,以保证电网不受污染。DBl-DB4和C18组成了常见的桥式整流、滤波电路,将输入的220V交流电压转换为+300V左右的直流电压,供开关电源电路使用。
    2.开关变压器电路的工作原理
    220V交流电压通过电源开关SW控制和保险管F1,进入共模滤波器和桥式整流滤波电路后

网友:
得到+300V左右的直流电压,该电压分为两路:一路通过开关变压器Tl的①②绕组和电感FB2加至Ic3(ICE-ZAl65)的④脚和⑤脚:另一路通过启动电阻R1、R12降压、电容C10滤波后,得到+9V左右的启动电压并送至Ic3的⑦脚,为Ic3内部控制电路提供启动电源。这时Ic3内部的启动电路及振荡电路得电后进入工作状态,产生的振荡信号经过IC3内部的驱动电路后,驱动IC3内部的场效应开关管工作在开关状态,开关变压器Tl的①②绕组中便有电流流过。根据电磁感应原理,开关变压器T1的③④绕组也会产生一个感应电动势,该电动势经过D1整流、R2限流、C10滤波后,得到+9V左右的直流电压并加到IC3的⑦脚。为IC3内部电路提供工作所需的电源电压,使电源电路能正常、稳定地工作。同时,开关变压器T1次级的绕组也分别感应出相应的感应电动势。
    3.稳压电路
    该机的稳压电路采用了精密型可调基准三端稳压集成电路IC2(TL431)与光电耦合器ICl(PC817)配合使用,使得该机电源输出的电压更稳定,整机工作更加安全、可靠。当由于某种原因引起输出电压升高时,+5v、+12V电压也会随之升高。这时,IC2②脚电位上升,③脚电位下降,光电耦合器Icl②脚的电压会随着升高。这就使得流过IC2③②脚的电流增加,光电耦合器ICl内部的发光二极管发光增强,内部光敏三极管c—e极的内阻变小,光电耦合器Icl④脚的电压降低,IC3②脚的电压也随之降低,从而控制IC3内部振荡器输出的振荡脉冲减少,场效应开关管导通的时间缩短,使开关变压器次级输出的电压下降,起到稳压的作用。如果输出电压降低,则控制原理与上述情况相反。

网友:
4.保护电路
    R13、D5、C16构成了尖峰吸收回路,主要用于消除开关变压器的漏感产生的尖峰电压,以保护集成电路IC3不被损坏;R4起过流保护作用。
    5.电源输出电路
    该电源电路的开关变压器次级共输出5组电源电压。其中开关变压器Tl⑨、12绕组上产生的感应电动势,经D2整流、c13、L2、C7、C34滤波后产生的+5V电压分为二路输出:一路直接送至JPl、JP3、JP4插排座,为主板及其他电路提供工作电源;另一路输出至Q1(AMS 085CT3.3)的③脚,并从其②脚输出稳定的+3.3V电压,送至JPl插排座,为主板的解码电路提供工作电源。

网友:
真是一个很用的资料

王大修 -10 基地严禁灌水,下次严惩! 参照: http:/

网友:
yzz163 -3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电源确实是不错 而且很贵!我们公司还特地让他们公司的人过来讲解的一下但是人家处于技术保密几乎什么都没讲,所以到这里来请教各位大虾!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
很高兴你对我的这个问题感兴趣!想请教你这个电源它的+5V SB输出要等1~2分钟才能实现 它的电压是慢慢上升的 是不是图中的 1和3电容失容了?图中2是+5V SB输出端
(我不是专业修电源的,只是公司要降低成本然后我们不得不修,生产线上总共有8000多个这样的600W电源吧)所以必须得请教!

网友:
看图的样子确实是电容3鼓包失效了。前阶段修了朋友那里的三台网吧华为千兆交换机,因为长时间工作,后级输出电容全部鼓包了,但换后还是不工作,查前级用的是UC3483贴片装芯片,开始怀疑是芯片问题,查了半天发现芯片电源脚的一个80UF/35V的电容只有一半容量了(用数字表打的),致使芯片一直没能到达工作电压范围,和要求仅差了1V不到,换了这个小电容后就工作正常了。另我也不是专业的维修,只是爱好罢了。本人确实是教学生电脑的一名普通教师,如果需要一些帮助的话可以通过QQ联系。QQ:49132919

网友:
蒽  已经加了 一直很少上网所以联系甚少 见谅
很高兴有你的支持